楼主(2024-10-17):
写plc程序时, 经常要注意扫描机制对程序逻辑的影响, 导致需要改变程序的顺序, 使得程序逻辑变得不那么通顺, 有没有什么技巧可以规避一下

网友A:
三菱的DECO,
没有DECO的自己写缓存步.
ST的CASE

网友B:
那说明你写的逻辑有问题 PLC的扫描机制就是那样

网友C:
中断程序

网友D:
至今还没遇到过逻辑与扫描机制冲突的,应该是你逻辑有问题,或者是你写的太洋气!!!!!!!
你觉得你的思路没有问题,但是plc跑起来以后,有时正常,有时有问题。
2020年的时候调试过一个别人写的程序,跟你说的这种情况非常相似,写程序的那个人思路非常清奇。
喜欢用上升沿和下降沿,程序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后来在调试的时候经常出现一种冲突情况(时有时无),每次都是同样问题。
已经到了调试后期,反正是没找出来问题,基本判断就是用上升沿和下降沿导致的(不可能大面积改程序)。
后来大致有个同样的项目,以自己的思路写程序,没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网友E:
扫描周期有影响。

楼主:
应该尽量不用上升沿下降沿和置复位吗。
引用 网友D:
至今还没遇到过逻辑与扫描机制冲突的,应该是你逻辑有问题,或者是你写的太洋气!!!!!!!
你觉得你的思路没有问题,但是plc跑起来以后,有时正常,有时有问题。
2020年的时候调试过一个别人写的程序,跟你说的这种情况非常相似,写程序的那个人思路非常清奇。
喜欢用上升沿和下降沿,程序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后来在调试的时候经常出现一种冲突情况(时有时无),每次都是同样问题。
已经到了调试后期,反正是没找出来问题,基本判断就是用上升沿和下降沿导致的(不可能大面积改程序)。

网友F:
扫码周期对程序逻辑有影响就是说明程序逻辑有问题。扫码周期就是这样的了,得先理解它在它的框架下写程序,不要因果倒置。

网友G:
像定位那些指令,不想用两个寄存器做切换周期,就加个busy做为指令彻底断开的标志

网友H:
理解并加入,要利用这个机制

网友I:
同一扫描周期内逻辑相互影响还是不同扫描周期之间相互影响?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至今还没遇到过逻辑与扫描机制冲突的,应该是你逻辑有问题,或者是你写的太洋气!!!!!!!
你觉得你的思路没有问题,但是plc跑起来以后,有时正常,有时有问题。
2020年的时候调试过一个别人写的程序,跟你说的这种情况非常相似,写程序的那个人思路非常清奇。
喜欢用上升沿和下降沿,程序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后来在调试的时候经常出现一种冲突情况(时有时无),每次都是同样问题。
已经到了调试后期,反正是没找出来问题,基本判断就是用上升沿和下降沿导致的(不可能大面积改程序)。

以前给人家修设备的时候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用了好几年的设备,突然出现时有时无的故障,没有规律。
发现是用的上升沿太多了,机械老化造成动作迟钝,上升沿过去了,其它输入点才导通。

网友K:
涉及到坐标计算的,轴定位位置不确认,但受制于扫描周期问题,可以把坐标计算部分程序放在子程序里,轴定位前调用子程序。我自己这样用的

网友L:
举个刚遇到的一个生动的例子:乘法运算的结果寄存器占用了2个字的地址,但是其实结果值不会很大,考虑的到省地址的操作就是接着重复利用,在这个结果指令下面把高位字地址利用起来。但是有一天换一个人来改程序。没注意到这个细节,把重复利用的指令提到乘法运算的上面去了,导致一直被覆盖。这个就是扫描机制导致的程序严谨不够。这种用法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要做好标识,避免踩坑。

网友M:
只能说程序逻辑混乱~~~~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扫码周期对程序逻辑有影响就是说明程序逻辑有问题。扫码周期就是这样的了,得先理解它在它的框架下写程序,不要因果倒置。

精辟

网友O:
理解扫描周期,在这个基础之上,编写程序

网友P:
都是大神啊,佩服,一个字,绝
工控人加油

网友Q:
引用 网友D:
至今还没遇到过逻辑与扫描机制冲突的,应该是你逻辑有问题,或者是你写的太洋气!!!!!!!
你觉得你的思路没有问题,但是plc跑起来以后,有时正常,有时有问题。
2020年的时候调试过一个别人写的程序,跟你说的这种情况非常相似,写程序的那个人思路非常清奇。
喜欢用上升沿和下降沿,程序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后来在调试的时候经常出现一种冲突情况(时有时无),每次都是同样问题。
已经到了调试后期,反正是没找出来问题,基本判断就是用上升沿和下降沿导致的(不可能大面积改程序)。

那还是程序有问题,我用上升沿下降沿都是给别的变量置位的,用完了再复位,没有出任何问题。如果直接读沿的输出,那一个扫描周期后就消失了,你这个扫描周期没读到,后面就没法继续了。
  • 下载积分:+1(libin520) 感谢分享!

网友R:
引用 网友D:
    至今还没遇到过逻辑与扫描机制冲突的,应该是你逻辑有问题,或者是你写的太洋气!!!!!!!
    你觉得你的思路没有问题,但是plc跑起来以后,有时正常,有时有问题。
    2020年的时候调试过一个别人写的程序,跟你说的这种情况非常相似,写程序的那个人思路非常清奇。
    喜欢用上升沿和下降沿,程序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后来在调试的时候经常出现一种冲突情况(时有时无),每次都是同样问题。
    已经到了调试后期,反正是没找出来问题,基本判断就是用上升沿和下降沿导致的(不可能大面积改程序)。

    上升沿下降沿会用是没有问题的,只能说明当时写程序的没有完全理解上升下降的作用时机,导致程序运行出现问题,乱用指令你不能说别人指令不好用,还是编程能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