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熟悉施耐德触摸屏的大神

楼主(2024-10-18):
第一次使用施耐德的触摸屏,HMIET6401
折腾了一天,别家触摸屏非常简单的事。
触摸屏输入框,输入0至3以下数对应PLC寄存器0到2000,
显示的时候在变量除以6.666是可以的,
需要输入数值的时候,竟然不允许使用表达式,只能数值以10倍进行缩放,
怎输入3.0对应PLC寄存器2000?

网友A:
安装过一次施耐德软件 就没有打开过
实在不行就plc做个运算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