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18):
我想把普通铣床改成变频器控制转速,电机是7.5KW   选变频器的时候是不是要比7.5大一些的?

网友A:
我们是专业搞变频器的,就选7.5就可以。又不是重载

网友A:
我改造过很多老式磨床

网友B:
转速有要求的话,得注意电机的额定转速

网友C:
选7.5的就行啦。
佛山高迈德科技专业研发生产Profinet转modbus模块,Profinet/EIP远程IO,can转Profinet模块,PLC转网段NAT模块,PLC串口转网口模块。

网友D:
变频器 选7.5
命自我立

网友E:
要看看你转矩有没有要求 。 有要求就要注意  系列
努力做个合格de工控人
qq群4057363
学习交流,共同进步☜
:赠人玫瑰 🌹  手留余香!

楼主:
带铣床齿轮箱应该是重载吧
引用 网友E:
要看看你转矩有没有要求 。 有要求就要注意  系列

楼主:
电机转速应该就是普通的电机 应该是1440
引用 网友B:
转速有要求的话,得注意电机的额定转速

网友F:
7.5就行了

楼主:
磨床负载比铣床的负载小
引用 网友A:
我改造过很多老式磨床

网友G:
  首先要看你的电机型号,是不是变频电机   其次才是选型.重载的需要大一个等级,磨床切削量小,不属于重载

楼主:
就是普通电机
引用 网友G:
  首先要看你的电机型号,是不是变频电机   其次才是选型.重载的需要大一个等级,磨床切削量小,不属于重载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普通电机

铭牌发一下

网友H(2024-11-23):
变频器+编码器,转速控制更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铭牌发一下

楼主(2024-12-29):
7.5KW电机铭牌

网友G:
等级F 可以使用变频器  变频器接电机还是用角接  变频器容量选7.5的就可以

网友I:
您好!请教一下:绝缘等级F的电机就可以使用变频器吗?还有哪些绝缘等级的电机可以使用变频器啊?我一直以为变频器带的电机必须是变频电机,但今年有个项目用变频器带了普通电机也可以长时间用(8小时左右)以为是功率小,所以不影响!
引用 网友G:
等级F 可以使用变频器  变频器接电机还是用角接  变频器容量选7.5的就可以

楼主:
还有其他的注意事项吗?
引用 网友G:
等级F 可以使用变频器  变频器接电机还是用角接  变频器容量选7.5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