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18):
我自己写了一段程序,但无法仿真,被系统分配到无执行类型指定中了,这该怎么办?

网友A:
改不到扫描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不到扫描程序吗

改不了

网友B:
方法1:长按鼠标左键,拖到扫描程序块里去。

方法2:你是PC参数设定界面一点都不看啊。

网友C:
拖进扫描

网友D:
我的软件怎么没有这个界面啊

网友E(2025-04-01):
按3楼的方法,我的问题得到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