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2.9如何改变导入模型的朝向

楼主(2024-10-18):
如题,导入的3D宏安装朝向错了,导致安装在导轨上的方向不对,请教一下各位,这个坐标朝向可以怎样去改变

网友A:
有个放置选项,什么角度,个数自己写

网友B:
https://www.doc88.com/p-3197855179814.html
这篇文章9-10页讲到了

网友C:
点击 旋转角度那个 图标 在定义 基准点那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