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欧姆龙ST语言资料

楼主(2024-10-18):
新人入坑,不知道欧姆龙ST语言怎么编写,求大佬给资料或者网站
欧姆龙PLC 东芝机械手臂 昆仑组态

网友A:
和别的牌子差不多,B站有NX,NJ视频
谢了,大佬

网友B:
NJ/NX的软件用户手册,有一个章节说ST语言的,然后就是看指令手册,指令的引用分为梯形图和ST形式。
ST程序时用到什么指令就看看手册,新的sysmac studio软件在输入指令名后会有提示需要输入多少个参数。
嗯嗯,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