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01这个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24-10-18):
断电话段时间就会出现

网友A:
保存程度,清除存储器,重新下载试试看。
个人分析,有可能是因为挂的模块,或者电路板污染导致。
设定的无电池模式,无外挂,板子看着干净的,程序写的最简单的,断电一段时间就会这样,程序也读不出

网友B:
想要不用电池也能断电保持程序的话,你需要ROM化操作,翻翻资料,了解一下Boot文件设定
无电池模式,没听说过,也不会启用这种操作
主要没有要保存数据也会这样,就是随便编几个开关

楼主:
测试了,加电池后没出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电池失电,就会损坏程序,并无法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