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PLIAN问题

楼主:
如图,win7 64位没有问题,office也是64位也没有问题。

网友A:
直接安装Microsoft access runtime
https://www.baidu.com/link?url=Gm1mQD2smHfSsFiTZuYl1-vFAsdYAYGxZKyKbq4dL6AOC-krOucNKL9moptd7qPbshgpTybFfJYEZPsQKH8ZzZ99V4wqMBj_jT6qj9A3eya&wd=&eqid=c955ea880001f49e0000000367131924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发表于: 昨天
数据库sql版本不对,可能你装的是低版本的,
发表于: 昨天
重新安装office或者换个版本office
发表于: 昨天
office是不是2016的,换个版本
发表于: 昨天
EPLAN P8 2024无法新建是什么情况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发表于: 昨天
SP2.9 office 2013以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