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19):
昆仑通泰触摸屏,工程不能上传。有没有能搞定的?报个价  。

网友A:
下载的时候没有勾选支持上传就不能上传,要么备份到同一型号的屏可以正常运行,但是不能修改程序,要么准备重新写程序
我不知道能不能破解,对这方面不了解

网友B:
可以搞定,比较麻烦   而且时间会很长
liuliangdt

网友C:
电脑不小心格式化了,之前的昆仑通态触摸屏程序没备份。由于昆仑通态触摸屏默认未选择允许上传程序,很郁闷。跪求破解方法!!!

网友D:
这个死定了。

网友E:
云端备份一下程序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F:
群里有大神可以搞

网友G:
本论坛有人可以搞,并且价格是按K算的
首先是把源程序备份到U盘,然后把U盘源程序发过去

网友H(2025-03-18):
可以的,有兴趣V wejk8899
我心飞翔

网友H(2025-05-24):
有,直接联系
我心飞翔

网友I:
怎么备份到其他屏上?
引用 网友A:
下载的时候没有勾选支持上传就不能上传,要么备份到同一型号的屏可以正常运行,但是不能修改程序,要么准备重新写程序
我不知道能不能破解,对这方面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