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昆仑通态触摸屏用明牛box同步画面

楼主(2024-10-19):
两台N系列的4G屏,间隔3-4公里,想要屏的的画面和数据同步,初步想法是用MQTT订阅和发布分别接入名牛box,用明牛的服务器到达画面和数据同步
目前的问题是接线的网口怎么接?我去明牛的官网找到昆仑通态MQTT的教程了,但那个是电脑远程触摸屏的,不确定屏和屏能不能使用
希望有用过的大佬能够解答
名牛官网上的教程
https://mn.mingnew.com/MNExplorer/pages/765969/

网友A:
直接昆仑通泰自带的VNC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昆仑通泰自带的VNC搞定
想过这个方法,用vnc需要在同一个网段下,但是两个屏间隔3-4公里,牵3-4公里的网线也不可能
用远程的vnc但是工厂的值班室也要监控,不能使用电脑所以也排除了,所以才考虑用MQTT通过服务做数据转发

网友B:
走光纤 连接两个触摸屏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