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0):
三菱QJ71C24N 返回结束码问题,请问各位老师们,我在使用三菱QJ71C24N与仪表通讯时,模块可以正常发送数据出去,但是收不到仪表反馈的数据,通过与调试助手测试,PLC只能在结尾收到 0D 0A才会收取到仪表数据,否则收不到任何的数据,请问这是为什么呢?还有就是我已经把模块的接收数据改成4个字、结束代码指定也改成了65535(FFFFH)也是不行,也收不到任务数据,请问各位老师这样如何设定呢?我把程序发出来麻烦老师们帮我看一下问题在那里,在此谢过各位老师了!!!

网友A:
无协议参数接收的时候,要么是固定长度,要么就是有固定结束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协议参数接收的时候,要么是固定长度,要么就是有固定结束符

老师 您好!我现在用固定长度发送数据可以正常接收,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出来的,就是我发送数据的时候他又收回来我发送的值,我程序里面已经设定了禁止返回,这个问题要如何处理呢?

网友A:
是232接口还是485接口?
485的接口,与仪表通讯的

网友B:
禁止返回有版本限制~要看你是不是用了旧版本~查手册有生产版号印象人2012前的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禁止返回有版本限制~要看你是不是用了旧版本~查手册有生产版号印象人2012前的不支持

这个是05的产品吗,是不是不支持呢?

网友C(2024-12-06):
禁止返回有版本限制,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