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0):
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自己绘制的图形符号如何放大?看度娘上都是什么编辑-图形-比例缩放,但是对我我来说这样操作完之后完全没用,求指点。

楼主:
没用大神指点迷津吗?

网友A:
把符号转成DWG格式的,才支持图形放大。符号放大要缩放图框

网友B:
截个图看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比如这个,我在100%视图下想放大这个电池,看着太小了这个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符号转成DWG格式的,才支持图形放大。符号放大要缩放图框

这么麻烦么

网友C:
工具→主数据→符号→打开→选择你需要修改的符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工具→主数据→符号→打开→选择你需要修改的符号

你这个把整个项目的符号都缩放了,熊迪  他要的是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把整个项目的符号都缩放了,熊迪  他要的是部分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主数据→符号→打开→选择你需要修改的符号

这样就全改了吧

网友C:
按楼主说法,这个电池符号嫌弃它太小,难道下一页它就不嫌弃它小么?那我觉得直接把这电池符号改大没什么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楼主说法,这个电池符号嫌弃它太小,难道下一页它就不嫌弃它小么?那我觉得直接把这电池符号改大没什么问题呀

问题是怎么把他单独改大呀

网友B:
原来的不动,再重新创建一个大的电池符号。类似7号电池,5号电池。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不动,再重新创建一个大的电池符号。类似7号电池,5号电池。

厉害了,大神

网友D:
修改符号不是基操吗,将小的复制一下,然后再修改呀,属性保留,图形你想怎样画都行,完了要更新一下主数据

网友E:
不要改符号,改图纸比例,符号大小相对就变了

网友A:
建议啊 缩小图纸布局,之后缩放图框。

网友F:
重新画一个符号,按比例进行放大然后再进行使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改符号,改图纸比例,符号大小相对就变了

有道理,试试,感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啊 缩小图纸布局,之后缩放图框。

嗯嗯,我也试试,觉得可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新画一个符号,按比例进行放大然后再进行使用就可以了
关键我 编辑-图形-比例缩放这个流程好像不能缩放符号吧,怎么操作都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