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0):
MCGS触摸屏读写Y10变成读写Y12怎么回事?没有Y10啊?可是三菱plc fx1N输出有Y10,各位大佬怎么回事????

网友A:
Y10是8八进制

昆仑通态是10进制,换算应该是Y8,而你用的是Y10,转成8进制自然是PLC的Y12了
好的,谢谢

网友B:
进制,元件属性要注意。位,字,数据类型。

网友C:
引用楼主双利得于2024-10-20 15:58发表的 MCGS触摸屏读写Y10变成读写Y12怎么回事? :
MCGS触摸屏读写Y10变成读写Y12怎么回事?没有Y10啊?可是三菱plc fx1N输出有Y10,各位大佬怎么回事????

程序发出来看看,MCGS不可能出现这种错误。
闲鱼号:猫猫工控
抖音:猫猫工控
基于HTML,CSS,JavaScript的网页开发, 单片机编程应用,pcb设计,原理图设计,plc程序代写 代做 代编,plc程序设计,编程,西门 子plc,三菱plc,台达plc,汇川PLC,基恩士plc,变频器调试,变频器联动调试,485通讯技术支持,Modbus通信协议技术支持,非标准通讯协议技术支持,精通昆仑通态触摸屏,威纶通触摸屏,三菱触摸屏,汇川触摸屏,,组态设计,宏代码编写,各种文本显示器编程,远程技术支持,电气CAD图纸等系统设计,英语交流顺畅,可直接对接老外开展工作,致力于为行业提供高性价比的服务。

网友D:
今天第一次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今天第一次用,不知道为什么?

你把设备编辑窗口截图发出来看看,你很可能犯了下面图中的错误,触摸屏是Y10,实际通道是Y12.
变量连接
闲鱼号:猫猫工控
抖音:猫猫工控
基于HTML,CSS,JavaScript的网页开发, 单片机编程应用,pcb设计,原理图设计,plc程序代写 代做 代编,plc程序设计,编程,西门 子plc,三菱plc,台达plc,汇川PLC,基恩士plc,变频器调试,变频器联动调试,485通讯技术支持,Modbus通信协议技术支持,非标准通讯协议技术支持,精通昆仑通态触摸屏,威纶通触摸屏,三菱触摸屏,汇川触摸屏,,组态设计,宏代码编写,各种文本显示器编程,远程技术支持,电气CAD图纸等系统设计,英语交流顺畅,可直接对接老外开展工作,致力于为行业提供高性价比的服务。

网友E:
简单说就是plc89没有,顺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