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1):
也叫理袋机,请教一下,这东西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要用到10多个伺服电机和电眼,网上也只找到一个类似的介绍,看完还是不明白里面的动作
附件: 理料机原理.doc (126 K) 下载次数:113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A:
引用楼主lxdddd1于2024-10-21 21:57发表的 请教一下,有哪位兄弟做过那种无序理料机的嘛 :
也叫理袋机,请教一下,这东西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要用到10多个伺服电机和电眼,网上也只找到一个类似的介绍,看完还是不明白里面的动作
之前做过这样设备,当时是一个玩具厂的需求,用几段皮带跑不同速度,利用速差调整玩偶物料间距;一般上料下料会用到,点数,包装,筛选,分选都会用到
首先真诚感谢!我也是这么理解的,只要差速就可以实现了啊,但是我看成熟的产品,用的都是伺服,还是好几台,这么高投入,里面应该是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吧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过这样设备,当时是一个玩具厂的需求,用几段皮带跑不同速度,利用速差调整玩偶物料间距;一般上料下料会用到,点数,包装,筛选,分选都会用到

实际上这个是看需求,定位精度要求高,产线出料速度快的,使用伺服控制响应速度会更快,做多了坑踩完就祛魅了,没啥高深的;另外现在伺服相对比之前价格降了不少,成本上应该可以接受了
  • 下载积分:+5(lxdddd1)
  •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