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求助,比较简单

楼主(2024-10-22):
小弟不才,练习两年半,还没学习到三菱的编程(哈哈~目前只会西门子),希望大佬们能帮助一下小弟,感激不尽,好人一生平安
.已知:伺服使能按钮X0(自复位带灯按钮,指示灯Y4),伺服使能输出信号Y0,润滑脉冲信号X4,要求当润滑脉冲计数小于60次/min时,系统报警Y6,同时断开使能,复位(接X2信号)之后才能重新上使能(按下按钮1.5秒以上有效),请写出控制程序。
初入行业不久,恳请各位师傅指导

网友A:
既然会西门子,那就先用西门子把程序写出来。

网友B:
没有伺服控制 的话
顺序动作 自己写一下,能力提高都是从基础开始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还是自己做吧,时间会给你答案。流程写出来就搞定了。会交通灯。这个肯定拿下。毫无疑问。

网友D:
感觉你这像是学校的作业,还是自己来吧

网友E:
X4常开,计数器C1
M8013 1秒时钟脉冲计数器C2
M8000 C2计数大于等于60 置位M0
M0常开 比较C1 小于60 置位Y6
X0 常开并Y0常开 串Y6常闭,X2常闭 out Y4 /Y0
M0常开并X0常开,复位 C1 C2 M0
大概是这样,不一定全对,你自己再琢磨琢磨

网友E:
M0下降沿复位Y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