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2):
突然想起这个伺服电机上电池功能有知道的吗

网友A:
给编码器用的,装在驱动器上,通过编码器电缆给编码器供电

网友B:
比较坑的设计,换个不便宜,还有plc上的也是,没电直接程序损坏,最坑的是有的只能断电换,有的只能通电换,不知道搞错就只能找厂家

网友C:
?????
引用 网友B:
比较坑的设计,换个不便宜,还有plc上的也是,没电直接程序损坏,最坑的是有的只能断电换,有的只能通电换,不知道搞错就只能找厂家
zsh340

网友D:
引用楼主微我五十于2024-10-22 15:55发表的 三菱伺服上安装的电池是给编码器用的还是给伺服用?? :
突然想起这个伺服电机上电池功能有知道的吗

这是给编码器供电用的,凡是编码器有电池供电的都是绝对式编码器。

网友E:
确切的讲,是给内部存储芯片(IC)提供电源的,IC旁边有个电容,视容量大小,断电后但只能维持10~100秒;如果没电容只能带电更换电池,自己可以在上面加个1F/5V的电容,断电2分钟都没问题
//碧云天,黄叶池;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