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2):
如图所示,红色的编译不通过是咋回事?

网友A:
信捷的不同型号PLC,支持的指令不一样

网友B:
超范围了吧,你用DWAND试试

网友C:
楼上应该正解,上限是32767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应该正解,上限是32767

我也确定K上限是32767,16#上限是FF,问题是为啥呀?
K还好说,大不了用负数,当然肯定会用H;可变量的字逻辑运算,为啥只到FF而不是正常的FFFF,这没法玩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确定K上限是32767,16#上限是FF,问题是为啥呀?
K还好说,大不了用负数,当然肯定会用H;可变量的字逻辑运算,为啥只到FF而不是正常的FFFF,这没法玩呀

首先你16#这个写法好像不支持啊,你的为什么不报错?我只能写H****表示16进制,16#不能通过语法检查。
另外,关于这个指令,还真挺怪异。我试了一下,这个指令的的上限既不是FF也不是FFFF,而是9FFF,真邪门儿。要问问信捷是怎么回事。
而且你不能用标签,像VAR1,VAR2这样,只能用D1,D2....这样。

网友E:
为什么我的可以编译通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指令的的上限既不是FF也不是FFFF,而是9FFF,真邪门儿。

信捷指令如果用16进制,其地址首位如果是字母,需要在前面加0,也就是使用HFFFF时,要写成H0FFFF。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信捷指令如果用16进制,其地址首位如果是字母,需要在前面加0,也就是使用HFFFF时,要写成H0FFFF。

感谢指导,大概就是这样了。
是可以支持到FFFF的,要写成
WAND H0FFFF D1  D100这样,不支持用标签,不能WAND H0FFFF AVR1 AVR2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指导,大概就是这样了。
是可以支持到FFFF的,要写成
WAND H0FFFF D1  D100这样,不支持用标签,不能WAND H0FFFF AVR1 AVR2这样。

支持    wand 16#ff var1 var2
不支持wand 16#fff var1 var2
超级奇怪。

网友F:
wand 16#ff var1 var2  这种写法的常数不需要加K/H标志。

H0FFFF可以写成-1。

至于16#ff的问题没查到资料,不知道是为什么。可以打信捷客服电话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