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程序修正

楼主(2024-10-22):
我写了一个简单的时间程序,可以统计设备的运行时间,定时维护!但时间不能断电保持,有哪位师傅有空看看,并指正后上传供大家学习参考,谢谢!

网友A:
那就用掉电保持的定时器或者计数器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松下的普通机都有断电保持计时器。随便写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C(2025-04-27):
路过望一眼
三光日月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