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3):
手上有个项目,是检测产品合格后PLC给个信号打印机打印一张标签,打印机厂商给的方案是电脑发布打印任务,PLC发开关信号给打印机打印。实际应用后出现诸多问题,比如标签序列号重复,没打印完的任务难以清除,现在想的方法是PLC给电脑发打印信号,发一个信号打印一张标签,这个方法应该怎么去实现?或者有其他的好办法。还请各位帮忙支招。PLC是FX3U,打印机是斑马ZT411.

网友A:
延时给他发第二个打印标签?一般需要5S以上,或者说跟他通讯,你发一个内容A1给他让他打印,他打印完成返回给你一个内容B1这样

网友B:
斑马的打印机在工业现场用已经有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了,但是很多时候在一线能接触到斑马的人,都是销售商甚至是专业卖耗材的,对稍微复杂一点的应用都不怎么懂的。

1、斑马大部分型号可以走串口通信,不但可以进行命令控制,甚至可以自定义打印内容,这个协议是标准和公开的
2、最简单的,搞个电脑在旁边中转一下,PLC和电脑走通信来交互数据,PLC只负责发打印信号,剩下的东西都由斑马的软件和硬件搞定,简单来说就是要写一个小程序,或者类似的东西,接收PLC的信号,并触发打印机打印

我以前是用触摸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协议处理啥的本质上是大段的文本处理,触摸屏脚本写起来要更友好一些~

实际上更推荐方案2,因为可以不用管打印这一坨了~
  • 下载积分:+3(cctv197910) 真诚感谢!

网友C:
    几年前做过 三菱plc加组态软件
    打印标签
    软件截屏打印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这个问题在2014年同学提起过。他公司是做贴标机的。当时找人花3K写了个小程序。

网友E:
    标签机有自带电脑程序的,可以自动增加编码号的,管理设计也在电脑上,你只要想办法给电脑个打印信号就好,普通操作也是鼠标点下打印就打印一张,再点就打下一张,比如回车可以打印,直接把键盘回车两个脚接出来,换plc给信号,还有种东西,叫自定义键
  • 下载积分:+1(cctv197910)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斑马的打印机在工业现场用已经有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了,但是很多时候在一线能接触到斑马的人,都是销售商甚至是专业卖耗材的,对稍微复杂一点的应用都不怎么懂的。

    1、斑马大部分型号可以走串口通信,不但可以进行命令控制,甚至可以自定义打印内容,这个协议是标准和公开的
    2、最简单的,搞个电脑在旁边中转一下,PLC和电脑走通信来交互数据,PLC只负责发打印信号,剩下的东西都由斑马的软件和硬件搞定,简单来说就是要写一个小程序,或者类似的东西,接收PLC的信号,并触发打印机打印

    PLC加个232扩展通信板和电脑通讯,然后找人写个电脑端小程序接收PLC的打印信号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标签机有自带电脑程序的,可以自动增加编码号的,管理设计也在电脑上,你只要想办法给电脑个打印信号就好,普通操作也是鼠标点下打印就打印一张,再点就打下一张

    是这样设计的,一次发布300张打印任务,PLC给一个信号到打印机IO卡打印一张标签,问题是会有重复的序列号产生,而且到第二天后生产日期不一样了还需要手动清除未完成的任务,非常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加个232扩展通信板和电脑通讯,然后找人写个电脑端小程序接收PLC的打印信号是这样吗?

    是的,这样可以获得最大的自由度,基本上可以完全解耦PLC和条码打印两件事
    PLC端只要能确定把打印的信号或者命令发出去了,PLC的任务就结束了,PC端需要解决读取PLC和控制打印问题,但是实际上都不算很复杂的任务,而且PC程序开发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用最熟悉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

    实际上,如果有开发能力,弄个触摸屏可能是更好的解决方案,因为成本要低的多,而且省去了PC系统的一大堆问题(PC在生产现场不是一个绝对可靠的设备)
    当然这有个前提是你的标签格式是确定且不复杂的,单纯的日期、流水号甚至二维码、条码啥的都很简单,如果有图片就复杂了,特别是如果要做设计变更,还是有点麻烦的~

    我自己在电脑上和触摸屏的打印都做过,用电脑一般都是这个项目上本身就有配套的电脑,而且会有更复杂的电脑程序要开发,打印都是捎带手就给做了~

网友E:
    你是一次性发布任务产生的问题,完全可以plc给电脑信号,电脑发布单次任务,打印机给完成信号给PLC,电脑发布的打印任务会更新成当前时间
引用 楼主:

    是这样设计的,一次发布300张打印任务,PLC给一个信号到打印机IO卡打印一张标签,问题是会有重复的序列号产生,而且到第二天后生产日期不一样了还需要手动清除未完成的任务,非常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