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3):
如题,楼主给PLC选型的时候漏算了一个电机就用了库存FX3SA-30MT,现在发现Y点少俩
目前打算是加装一个IO扩展,有没有懂这方面的老哥教教小弟,有没有只加Y点的模块,一般市场价多少钱

楼主:
楼主目前在小公司刚入PLC两个月不到,实习期都没过感觉能干的活全让我干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楼主找三菱客服咨询了一下,这款压根就不给装IO扩展,只能重新选型了

网友A:
上面的bd板好像有个型号的IO扩展 很少用
大佬求细说,公司死活要用库存,我头都大了
FX3SA-30MT就左边有个扩展口,客服说插不了IO模块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主目前在小公司刚入PLC两个月不到,实习期都没过感觉能干的活全让我干了

直接换FX3U吧,3S规模太小了,用着费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主目前在小公司刚入PLC两个月不到,实习期都没过感觉能干的活全让我干了

运气这么好,一下子全学到了

网友D:
普通IO没有啥要求的,走modbus扩展不就行了~
  • 下载积分:+2(沈不谦) 求细说,楼主纯小白

楼主:
    出事了,公司让我优先用库存
    现在我加装了一张板卡,把黄灯和ready信号抠掉勉强够用了,大佬们能不能帮我看看这口怎么扩展IO

楼主:
    右边俩口分别是触摸屏和调试用,没地方加了

网友A:
    实在想用 试试用个国产编程口扩展的 加个modbus的io模块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这可不是这么容易找到的
  • 下载积分:+2(沈不谦) 热心助人!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网友F:
    买个IC 用译码器来搞

网友D:
触摸屏什么型号呢?如果触摸屏有多余的通信口,可以从触摸屏中转。你这个情况,加通信扩展板不如换PLC了,三菱真是罪该万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摸屏什么型号呢?如果触摸屏有多余的通信口,可以从触摸屏中转。你这个情况,加通信扩展板不如换PLC了,三菱真是罪该万死~

从库存里翻出来了FX3GA-40MR,多了俩Y点

楼主:
正好这个项目没发脉冲的需求,也算圆满解决了

网友G:
扩展板通讯口可以增加一个晶体管输出板,也可以再弄个FX3SA-10MR走1:1通讯,这样就多了10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