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器

楼主(2024-10-23):
請問各位前輩.先進這是啥意思.幫小弟解答. 謝謝你們.
阿謙

网友A:
已经很清楚提示 了,LD75 11,12脚间没收到驱动器RD信号,找到LD75参数把它改为正逻辑就行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

楼主:
有點不太明白 請再說明 謝謝
阿謙

网友B:
什么机器
无私分享者

楼主:
自己練習三菱伺服驅動器 plc qd75p4 沒有機器
阿謙

网友C:
如一楼说的,你应该是没接准备就绪的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