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工大佬们可以提供一点这个的思路吗

楼主(2024-10-23):
目前有个这样的设备,它分为1区和2区,需要有这种2个区域交替测试的运行模式,比如在1区测试X分钟,停止Y分钟,循环测试Z次后,可以移送到2区。在2区测试m分钟,停止n分钟,循环测试i次后,再移送到1区。1和2区的区域交替测试次数可调,所有的时间和次数也都是可以调的。我目前只能写出单个区域内做循环。2个区域的不知道咋写,大佬们能否指引一点思路,灰常感谢!

网友A:
有详细资料吗?

网友B:
很簡單,利用移載汽缸判定目前身再第一區或是第二區
第一區流程:S0測試啟動->S1計算時間->S2測試次數+1->S3判斷次數到達NO->S0/YES->S10
S10移載汽缸移動到第二區->S11判斷移載汽缸到達定位->S20第二區流程
第二區流程:S20測試啟動->S21計算時間->S22測試次數+1->S23判斷次數到達NO->S20/YES->S30移載汽缸移動到第一區->S31判斷移載汽缸到達定位->S0第一區流程

网友C:
很简单的,
先写一个子程序,主程序里面调用两次,再循环

网友D:
没明白难点在哪里。
一区和二区 根本没有区别,你把工件放在哪个区就启动哪个区的测试,为什么一个区写好,另一个区不会写了?不能理解,复制一下而已,如果你不会用FB或者FC,直接复制黏贴,改一下数据区和对应的传感器以及测试结果就好了啊,没看懂为什么不会。

网友E:
这个不是很简单,以前做过的单个循环,双循环。

网友F:
写个循环程序不就好了么,如果项目上有触摸屏,把测试时间和循环次数开放出来,可以在触摸屏上加个按钮,一区循环完毕再进一区或二区,二区循环完毕再进一区二区,提高下设备灵活性。毕竟,甲方爸爸不是那么好伺候的。
广交天下朋友,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从事电气方案设计,做运动控制,惯用西门子、欧姆龙、基恩士
软件共享、技术互助、项目合作请关注公众号:九纹荷(fshshu )

网友G:
多做几个计数器,流程返回比较一下次数然后选择动作分支

网友H:
你说的是真的吗?既然你已经做好了一个,为什么不能有第二个第三个第N个呢?
永远年轻

网友H:
不小心一下点击键盘发出去了
永远年轻

网友I:
确实不理解,1个可以。2个不行,还要提高下思想觉悟才行啊
工控人加油

网友J:
画流程图 然后用顺控一步步写 循环用比较次数然后跳转 一区的循环结束后 跳转到二区的流程步

网友K:
估计是自己把自己绕死了。这个你要先从选择分支去考虑怎么写架构,而不是先把动作写完。

网友L:
IL ILC指令可以达到要求么?

网友M:
1区的循环结束标志来开启2区循环,2区循环结束标志开启1区循环,不是还是你自己会的一个循坏吗?电气只要入门,基本就是时间成本,这个项目管理一般不太在乎的啊。按自己想法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