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的PLC,EtherCat通讯,伺服的原位和正负限问题

楼主(2024-10-24):
基恩士的PLC,EtherCat通讯,伺服的原位和正负限问题,求大佬解惑一下
有个疑惑,就是伺服的限位是接入到驱动器上的,但是使用基恩士PLC程序上怎么知道伺服走到了原位或者正负限位呢,下载了其他大佬的程序是这样子的,使用的是16EC模块
比如MR133001是正限位,我查了一下程序没有其他地方使用了

网友A:
读取伺服状态字,可以得到原点,正限位,负限位,等其他伺服驱动状态标志。

网友A:
bit0 :正方向限位开关
bit1 :负方向限位开关
bit2 :原点传感器
bit3 :停止传感器
bit4 :同步控制外部输入
bit5 :预留
bit6 :伺服结束
bit7 :伺服就绪
bit8 :驱动器报警
bit9~13 :预留
bit14 :伺服 ON
bit15 :预留

网友A:
0 :监控器无效状态
1 :位置指令输出中(通常)
2 :位置指令输出中(最终自动减速)
3 :伺服结束等待中
4 :暂停中
5 :爬行速度运行中
6 :待机中
7 : M 代码 OFF 等待中
8 :停止中

楼主:
大佬们状态字咋读取嘞,我好像没看到对应的程序

网友B:
EC模块的话,首先你的限位开关是接到驱动器上的,那么模块就是通过你对应的轴配置里面的PDO来读限位状态到PLC的对应缓冲存储器里面的。其次看你这程序应该是,你们再通过写的程序将这些缓冲存储器传送到你实际的MR地址里面的

楼主:
谢谢大佬,我这边去瞅瞅

网友C:
添加轴的时候映射好
这样子映射好,去哪里找对应的地址嘞

楼主:
找到那个PDO的地方了,也看到正负限位那些,但是不知道哪里对应状态字的地址

网友B:
帮助-相关手册-定位/运动单元选择KV-XH64EC/XH32EC/XH16EC软原件映射里面有对应地址(每个轴对应的地址是=102+100*(轴编号-1))
谢谢大佬

网友C:
看运动模块说明书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D:
模块那里设置了元件的起始位置。按照手册来算就知道了。轴几?

网友E:
可以分享你拿到的程式嗎???公司最近換基恩斯,剛剛入門,想學習

网友F:
基恩士已经给你做好了表,对着上面查就知道了
要额外安装帮助手册
男,精通三菱、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安川、FANUC、OTC、松下等机器人,至今单身。。有事邮件联系:qimuxiaoqiang@qq.com

网友F:
基恩士自己有开发一些封装好的功能块,让你用起来更方便。
如果你买了基恩士的PLC,你可以找基恩士要功能块模板
男,精通三菱、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安川、FANUC、OTC、松下等机器人,至今单身。。有事邮件联系:qimuxiaoqiang@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