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4):
三菱CR1 571 控制器的机械手,开机报0921 模块过载报警,无法开机。请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power module overcurrent
电源模块过电流
要么就是电源模块死掉了,要么就是过载过电流了
附件: bfp-a5993m.pdf (1339 K) 下载次数:9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 module overcurrent
电源模块过电流
要么就是电源模块死掉了,要么就是过载过电流了

关键是开机就报故障,,6个轴也不好确定是哪个轴的伺服模块坏了,还有这个本体 断电时 1轴和2轴是锁止状态其他轴都可以用手扳动。但是拆开我看到3轴和4轴也有伺服电机刹车控制线。我在想是不是伺服电机出故障了。

网友A:
0921是轴1
附件: bfp-a8588ab.pdf (2091 K) 下载次数:9
  • 下载积分:+1(4020968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0921是轴1

    感谢大哥,,,控制器显示的926 示教器显示的921
    描述:中文版
    附件: TroubleShootingManual500_1_46_translate_20241023170027.pdf (868 K) 下载次数:8

网友B:
    过电流,有可能硬件损坏或者老化,先关机半个小时再开机看看,如果故障依旧,那就是硬件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电流,有可能硬件损坏或者老化,先关机半个小时再开机看看,如果故障依旧,那就是硬件问题了
    已经拆开维修了

楼主:
    现在初步怀疑是驱动板,接下来排查电源板。估计就在这个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