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4):
安川伺服基础调试教程
安川伺服驱动器是一款高性能、高精度的伺服控制设备,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控制领域。作为日系伺服的性能代表,安川伺服凭借卓越的稳定性和响应速度,成为全球用户信赖的选择。本文将带您通过基础调试过程,确保安川伺服系统能够正常运行和稳定控制。调试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硬件安装、基本参数设定、模式选择与运转调试。

一、硬件安装与连接
基础主回路接线

安川伺服输入电源分为三相 AC 200V 和单相 AC 200V,国内可使用 220V 供电,三相则需要使用稳定的 380V 转 220V 变压器进行接线。
输入图片说明

电源线、编码器线建议成套采购,以确保稳定性、可靠性,并节约安装成本。
安川伺服的 CN1 接口是输入输出信号的主体接口,负责控制逻辑信号的输入输出(如报警、限位、脉冲命令、伺服 ON 等),具体如下图所示。
输入图片说明

试运行必需接线的部分

主回路接线 220V 输入。
CN1 控制信号,包括伺服 ON、限位(也可以通过参数屏蔽)。
驱动器到电机的动力电源线和编码器线,建议成套采购。
二、基本参数设定
达到运行状态

通电后,伺服驱动器显示面板上会显示当前状态。第一次上电时,驱动器无法正常带动电机运行,我们需要让其达到如下图状态后,才能正常进行定位、速度等控制。
输入图片说明

通过操作面板进入参数设定模式,一般通过参数 "Pn000" 选择恢复出厂设置,以确保参数的统一性。
在接线正确情况下需要设置的参数

请确认以下几点:

伺服 ON 输入(/S-ON)信号处于可输入状态。没有伺服 ON 时,驱动器显示如下图。
输入图片说明

2. **禁止正转侧驱动输入(P-OT)信号,禁止反转侧驱动输入(N-OT)信号 ON(关闭)**(可正转、反转驱动)。
    - 设定方法:
      - 将 CN1-42、CN1-43 设为 ON(关闭)信号。
      - 设定 Pn50A = n.8000(P-OT 信号通常固定为 "正转侧可驱动"),Pn50B = n.0008(N-OT 信号通常固定为 "禁止反转侧驱动")。
    - 如果未设置限位和急停参数,驱动器会出现对应的报警,需参考报警内容设置对应参数。正常接线后,设置好限位、急停、伺服 ON 信号,驱动器将达到如下图可运行状态。

输入图片说明

JOG 手动运行伺服

根据下图内容,安川伺服 JOG 运行的操作步骤如下:

按下 MODE/SET 键选择辅助功能,面板显示“Fn000”。
按 UP 或 DOWN 键,显示“Fn002”。
按 DATA/SHIFT 键约 1 秒钟,面板显示“u.006”。
按下 MODE/SET 键进入伺服 ON 状态。
按 UP 键(正转)或 DOWN 键(反转),在按键期间,伺服电机根据 Pn304 或 Pn383 设置的速度旋转。
按 MODE/SET 键进入伺服 OFF 状态。也可以按 DATA/SHIFT 键约 1 秒钟使伺服 OFF。
按 DATA/SHIFT 键约 1 秒钟,返回“Fn002”显示。
JOG 运行结束后,再次接通伺服单元的电源。
输入图片说明

JOG 测试成功后,恭喜您可以正常对伺服进行位置、速度、扭矩等功能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