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4):
  Pico-PLC-FX1N
Raspberry pi Pico PLC 固件技术规格

0.固件版本日志

V1.08
原始ADC0,ADC1添加到D1010,D1011
V1.07
MUL 错误已修复
V1.06
计时器错误已修复 - 第二次
V1.05
计时器错误已修复
V1.04
支持Modbus IO
Y0 - Y6(高电平有效)
V1.02
X8、X9读取状态错误已修复
支持 Modbus RTU 从站
支持 Modbus RTU 主站
1.硬件

树莓派 Pico
2.PLC功能兼容性

PLC型号:FX1N/FX1NC
输入 10 输入
输出 7 输出(高电平有效)
阶梯步数:2000步
记忆力:无
RS485 总线:是
RS485功能
Modbus 主站
Modbus从站
模拟输入 2 输入
3.如何安装固件(FX1N固件安装步骤)

按住 Raspberry pi pico 板上的启动按钮,同时将 Raspberry pi pico 板插入计算机的 USB 端口。
然后板将进入闪存驱动器模式。
然后复制文件 Firmware.ino.uf2 并将其放入该驱动器中。
然后 Raspberry pi pico 将重新启动 1 次。
然后,您的 Raspberry pi pico 将成为 FX1N,准备连接到 GXWork2。
3.1 ADC0 = D1000 模拟输入,通道0,读取地址D1000 处的值。 3.2 ADC1 = D1001 模拟输入,通道1,读取地址D1001 处的值。

***祝大家使用愉快***

4.PLC输入端 Pico_PLC_Pinout_2023

5.推荐板卡1-Cytron Maker PI PICO Cytron_maker

6.推荐板2-Chinese HAT 中文HAT Firmware.ino.1.08.zip (536 K) 下载次数:41

网友A:
LZ牛逼

啥时候上RP2040,一步到位把网络功能也做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牛逼

啥时候上RP2040,一步到位把网络功能也做上去~

就是拼豆豆上的2040

网友B:
其实stm32单片机的性价比更高。我学着用的arduino,移植型非常好,仅仅重新定义管教就可以了,如果阁下愿意,可以改用arduino平台试试。

网友B:
还有,能直接在图片上标明引脚号吗,,比如GP25引脚就是led灯,淘宝上rp2040的板子黑色,紫色的那么多,没有引脚号要慢慢摸索啊。

网友B:
合宙air32f103cct6,包邮才4元一片,芯片也好焊接,256K的flash,96k的sram,256MHz跑流水灯浪的飞起,要不要试试,要是这个搞成了,比树莓派实用多了。顺便问一下,阁下用的什么编译平台啊?

网友B:
还有,一般这种兼容fx1n的modbus指令怎么用啊?是rd3a之类改造的吗?

网友C:
看不懂,但感觉好NP

网友D:
多少V供电?是DC 24V吗
引用楼主402096806于2024-10-24 17:02发表的 自治树莓派PICO P2020 三菱PLC :
Pico-PLC-FX1N
Raspberry pi Pico PLC 固件技术规格

0.固件版本日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V供电?是DC 24V吗

树莓派是3.3V插电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般这种兼容fx1n的modbus指令怎么用啊?是rd3a之类改造的吗?

fx1n 只有rs指令 没有ra3d

网友B:
引用 楼主:

fx1n 只有rs指令 没有ra3d

说实话,fx1n的缺点除了不支持实数(浮点型),通讯也是大缺陷。
如果添加modbus rtu功能,才真正能顶替fx1x系列。一般魔改的工控板哪怕再精简指令,也会有各种魔改的modbus指令实现方法,很多是from/to,或者rd3a,wr3a之类的。
其实用arduino库函数,rtu,tcp,主从站,客户端服务端都好弄,就是简单程序没有梯形图直观,只能自己用。
如果要是可以自定义引脚,使用arduino平台库函数开发就好了。寄存器开发我是不敢接触的。

网友B:
引用楼主402096806于2024-10-24 17:02发表的 自治树莓派PICO P2020 三菱PLC :
[attachment=304763] [attachment=304764]  Pico-PLC-FX1N
Raspberry pi Pico PLC 固件技术规格

0.固件版本日志

支持 Modbus RTU 从站
支持 Modbus RTU 主站,
请问读写单个保持寄存器,读写单个离散量如何使用rs指令呢?有说明吗?
其实用其他的芯片,比如stm32f103之类的也很方便。我自己买了很多代码,自己仅仅能改引脚。
甚至stm32f103c8t6-fx1n的版本自己都编译成功了,还不知道怎么改引脚,因为没有找到定义管脚的地方。
如果能在arduino上编译,和硬件解耦,才是真正强大。其实plc只要有了基本指令和通讯,一般小场合就够用了。

楼主(2024-11-28):
引用 网友B:

支持 Modbus RTU 从站
支持 Modbus RTU 主站,
请问读写单个保持寄存器,读写单个离散量如何使用rs指令呢?有说明吗?

尝试失败,这个可以做从站,因为只有一个串口,程序写进去,编程软件就监控不了了。。串口通讯失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尝试失败,这个可以做从站,因为只有一个串口,程序写进去,编程软件就监控不了了。。串口通讯失败

大哥,如果是arduino平台,用stm32f103,esp32系列都可以做,都有多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