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4):
CX-Programmer版本9.83

QQ980347789

网友A:
看不出这个更新有什么变化,新的CP2E-ECM也不是靠更新就有得选择,需要另外安装。

网友B: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安装CX-Programmer后电脑IP地址莫名其妙出现169开头的IP,还占用电脑资源最后重新安装网卡驱动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