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5):
     各位第一次用普洛菲斯触摸屏,GP-PRO EX 4.09.450 为什么没有GP4402的屏?

7寸普洛菲斯触摸屏,要带网口,联1200 ,有哪些屏可以推荐下,谢谢!

网友A:
这不是吗?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GP-Pro EX 4.09 SP1  有GP4402-WW屏

我之前用ET-6400WA支持

引用楼主alian9631于2024-10-25 10:23发表的 GP-PRO EX 4.09.450 为什么没有GP4402的屏? :
     各位第一次用普洛菲斯触摸屏,GP-PRO EX 4.09.450 为什么没有GP4402的屏?

7寸普洛菲斯触摸屏,要带网口,联1200 ,有哪些屏可以推荐下,谢谢!

网友C:
补丁一打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好了,谢谢,是没有安装补丁

网友D:
    是不是没看到 我前面也找了一会  找到了
    qq群4057363
    学习交流,共同进步☜
    :赠人玫瑰 🌹  手留余香!

网友E:
    安装中文汉化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F:
    应该是没装补丁,装齐了肯定有。
    佛山高迈德科技专业研发生产Profinet转modbus模块,Profinet/EIP远程IO,can转Profinet模块,PLC转网段NAT模块,PLC串口转网口模块。

网友G(2025-03-26):
    若为GP4000E系列,请在GP-Pro EX的安装路径下,打开OP文件夹,运行其中的YTSetup文件
    若为ET6000系列,请在GP-Pro EX的安装路径下,打开OP文件夹,运行其中的ETSetup文件
    若为GC4000系列,请在GP-Pro EX的安装路径下,打开OP文件夹,运行其中的GCSetup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