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5):
描述:图1
描述:图2
我司有一台日本厂家做的设备。使用三菱变频器FR-A820-7.5k-1。这些变频器参数显示不是实际值呢,这么大?
第2张图是三菱A840的变频器,中国厂家做的,显示又是正常的。

网友A:
你看下两张图的最小设置单位,不一样的,转换下是一样的

网友B:
日版软件没问题,单纯是软件翻译的问题
---------------------------------
最小单位有小数点的,应该是可以设定成带小数点的值,写入本体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