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6):
由于基恩士和Proface无法联合仿真,目前无法验证基恩士的String变量存放中文数据的话,Proface用对应地址能否正常显示,分开测试的话,貌似是不行的。Proface用的是简体编码,
基恩士的不知道是用什么编码,看手册说是看软件语言设定,我看了,也是中文简体,有懂的小伙伴么

网友A:
加油,你可以的

网友B:
为啥要把文字存在PLC里,我选择写死在HMI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把文字存在PLC里,我选择写死在HMI里

这个我知道,但如果这功能能实现,有些消息提示我就直接在PLC一句搞定了,不用再为此去配置触摸屏消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但如果这功能能实现,有些消息提示我就直接在PLC一句搞定了,不用再为此去配置触摸屏消息

那你还是买个实体PLC和触摸屏试试吧。
--------------
三菱模拟可用,但实机就不晓得了
单独KV也可以

网友C:
可以显示字符串的,我之前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还是买个实体PLC和触摸屏试试吧。
--------------
三菱模拟可用,但实机就不晓得了

按你方法试了下,确实可以,但有个问题,就是你的是KV8000,我的是KVX520,你有SMOV指令,我没有,我直接用strTestString:="这是中文吗",发现显示的16进制不一样,网上验证了下,直接用:=是UTF-8编码,而SMOV还有三菱的应该是GBK编码,而且Proface也是GBK编码

网友D:
试试在notepad++中修改编码后导入

楼主:
已解决,这里改下编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