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6):
kepserver V4.5如何破解?

我注册机里面生成了注册码,为什么注册会失败?请看图。

网友A:
直接用6.3

网友B:
将注册机的一串码复制到软件授权那里,再将在软件授权那里产生的一串码复制到注册机,又将注册机产生的授权码复制到软件授权那里。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注册机的一串码复制到软件授权那里,再将在软件授权那里产生的一串码复制到注册机,又将注册机产生的授权码复制到软件授权那里。OK!!

安装完成后,需要进行授权步骤:
1. 运行授权文件Kepware.KEPServerEX.v4.270.416-Keygen.exe。

2. 选择你想要授权的驱动,例如“Modbus ASCIIDevice Driver”。

3. 在KEPServer软件中,选择“Help”菜单,然后点击“License a Plugin…”。

4. 在弹出的窗口中,在“Drivers: Name”下选择相同的驱动,如“Modbus ASCII Device Driver”,然后点击“License…”。

5. 将授权文件中得到的License号复制并粘贴到相应位置,点击“OK”。

6. 接着,将“Computer ID”中的信息复制到授权文件,然后将“Unlock”中的密码复制并粘贴到软件的“Password”字段,点击“OK”完成授权。

网友C:
直接用新版本

网友D:
网上有V6.5的破解版,可以找找。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有V6.5的破解版,可以找找。

我的V4.5版本已经破解成功,感谢! 破解步骤如上。

我用夸克网盘分享了「KEPServer.v4.500.465.Include.keygen.zip」,点击链接即可保存。打开「夸克APP」,无需下载在线播放视频,畅享原画5倍速,支持电视投屏。
链接:https://pan.quark.cn/s/1cedaacf5024
提取码:4NQj
zhaoa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