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大神整两个命令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10-26):
大侠大神整两个命令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区别就是,UP不是FB.在别的地方不可以用他的上升沿需要用BOOL量转。基本一样

网友B:
简单理解,UP用在梯形图,另外一个用在ST

网友C:
二楼是正解

网友D:
没有区别,只不过st自身没法使用脉冲指令,第二个是给st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