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R04和RJ71EIP91与机器 人通讯步骤

楼主(2024-10-26):
请教论坛里面的大神,我是不是哪个位置设置错了,现在可以PING通,就是通讯不上。
报警的信息如下
• 确认EtherNet/IP Configuration Tool中设置的EtherNet/IP设
备与对方设备是否一致。
• 确认使用的EDS文件与对方设备是否一致。

网友A:
DX200有Safety专用EDS文件,换个EDS试试看,当然直接咨询供应商要设定资料也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