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7):
用扫码他枪得到的条码为UTF-8格式。
现需要通过触摸屏的历史数据功能将条码内容和PLC的其它数据一起导出,现在工令号(即条码)的数据是错的,其它的是正确的,有没有可行的方法。
能帮忙解决的老师(第一位),个人愿意感谢100元。

网友A:
我用昆仑通态写过。。
UTF-8  UTF-16都行
导出1400个数据   成excel  分行分列注释等等
导出页面  可以自行设置U盘路径  查盘  删文件  导出。。

你翻威纶通宏手册  应该也能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昆仑通态写过。。
UTF-8  UTF-16都行
导出1400个数据   成excel  分行分列注释等等
导出页面  可以自行设置U盘路径  查盘  删文件  导出。。  [attachment=304614]

用宏来写,对我来说难道大。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B:
可以尝试下通过触摸屏的资料取样,把条码数据采集上来,可以历史查找,选择保存到U盘;还是不行就加我给你看看
  • 下载积分:+5(jony7788) 热心助人!
  •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

网友C:
    加油,你可以的
    威纶通扫码历史记录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w411y7t3/
  • 下载积分:+1(乐听海) 热心助人!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网友D:
    赞!!引用第4楼梦雨天涯于2024-10-28 08:29发表的  :
    加油,你可以的
    威纶通扫码历史记录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w411y7t3/

网友E:
    选择资料传输(背景),定时把扫码信息传到PLC内,再和PLC其他数据统一记录到历史数据内
  • 下载积分:+5(jony7788) 真诚感谢!

网友F:
    你用威纶通的,可以使用资料取样功能,自己添加需要的通道,用历史数据在屏上显示,也可以导出到U盘。
  • 下载积分:+5(jony7788) 热心助人!

网友C:
    没看到你找我啊,我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选择资料传输(背景),定时把扫码信息传到PLC内,再和PLC其他数据统一记录到历史数据内

    现在可以把扫码数据传到PL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威纶通的,可以使用资料取样功能,自己添加需要的通道,用历史数据在屏上显示,也可以导出到U盘。

    现在到最后一步了,但是工令号那栏还是空白的,没有导出来,是哪个地方错了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到最后一步了,但是工令号那栏还是空白的,没有导出来,是哪个地方错了呢。

    最后一张图片,通道8  6个字,对应12个字节
  • 下载积分:+5(jony7788)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后一张图片,通道8  6个字,对应12个字节

改成12也还是不行,应该还是有地方没有转换到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改成12也还是不行,应该还是有地方没有转换到位。

我发的图片里的字串是我为了给你演示临时添加的,我的项目里实际上也没用上字符串,我这边资料取样是触发式的,按道理只要数据来源地址内有数据就会采集的,那你确认下你的通道8(放在触摸屏上能不能显示内容)

网友F:
我测试了下是有的,你看下字串的资料格式是UTF-8还是Unicode,历史数据显示和资料取样一致就行。

  • 下载积分:+5(jony7788)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测试了下是有的,你看下字串的资料格式是UTF-8还是Unicode,历史数据显示和资料取样一致就行。 [attachment=304988]  [attachment=304989]  [attachment=304990]

    感谢帮助。
    应该是我PLC程序的问题,扫码数据是放在D760,把它转移到D407时出错了。
    这应该是要用哪个指令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帮助。
    应该是我PLC程序的问题,扫码数据是放在D760,把它转移到D407时出错了。
    这应该是要用哪个指令呢。

    BMOV D760 D407 K6   试试
  • 下载积分:+5(jony7788)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BMOV D760 D407 K6   试试

    感谢以下几位老师(冲出枪林弹雨、ren1823、yuanbubble、阿萱子v)提供的协助,现在可以了。
    其中yuanbubble、阿萱子v的帮助和启发最大,方便的话可以私信提供联络方式,各转50红包,以表感谢之意。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以下几位老师(冲出枪林弹雨、ren1823、yuanbubble、阿萱子v)提供的协助,现在可以了。
    其中yuanbubble、阿萱子v的帮助和启发最大,方便的话可以私信提供联络方式,各转50红包,以表感谢之意。

    谢谢,就不私信了,我在论坛也学到了很多;大家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 下载积分:+5(十月几川)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