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7):
西门子s7-300的存储卡,断电后再插上,有没有判断插拔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我的意思是,plc断电后,拔出存储卡,然后在插入,送电,这时候,能不能知道存储卡被拔出过

网友B:
PLC还没那么智能,除非别人看见你插拔存储卡了
命自我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plc断电后,拔出存储卡,然后在插入,送电,这时候,能不能知道存储卡被拔出过

只要拔出来别送电就行

楼主:
看来,楼上几位没用过,现实中就有,我碰到过,断电,拔卡,然后在插卡,然后送电,这时候需要输入密码,才能运行程序,断电不拔卡,没事
zhaoaron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楼上几位没用过,现实中就有,我碰到过,断电,拔卡,然后在插卡,然后送电,这时候需要输入密码,才能运行程序,断电不拔卡,没事

那你遇到的是什么plc呢???看看PLC是否带电池。
......
zhaoaron

网友C: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00646.html  参考下,            既然研究内存卡,你就是没有源程序被。没有源程序,你拔内存卡干什么呢?
......

网友D:
你的是RAM卡吧
引用 楼主:
看来,楼上几位没用过,现实中就有,我碰到过,断电,拔卡,然后在插卡,然后送电,这时候需要输入密码,才能运行程序,断电不拔卡,没事

楼主:
西门子s7-300的313的,只要你断电拔卡,就必须输入密码,而且密码是随机产生的,几分钟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