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7):
这个程序到了自动运行V2.X-V4.X的跳转到下一个阶段,这个计数器CX会清零,使得进入不了下一个阶段,请大神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打不开,是200PLC?
命自我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不开,是200PLC?

是西门子S7-200 smart

网友A:
200 smart的文件后缀是 .smart   你发的文件后缀是 .mwp 应该是200的程序
命自我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0 smart的文件后缀是 .smart   你发的文件后缀是 .mwp 应该是200的程序

200smart居然也可以打开。。。。我记得好像不行啊,可能是我记错了。

网友C:
时序,计数器

网友B:
我看了一下,CX清零是正常的,计数到了就复位(其实目的是计时)。
你说进不了下一步?下一个计数没启动?是这个意思吗?我看好像并不是这样启动的,是靠触摸屏启动的,C0和C2并不发生直接关系,不是C0启动的C2。C0就是启动后开始计时,到定好的时间就去做什么事,并不是用来启动C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