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8):
现在手上有个项目,1500+ET200+18个485口与95个设备通信,主要为温度表,变频器,称,有些设备通信需要速度快,一个口带4个设备,速度要求不高的可以一个口带10多个设备,想请教一下这种情况下,如何提高效率,这么多通信口会严重拉低扫描时间?所有口平均数量速度会好?

网友A:
1;最好是换通讯方式,比如modbus-tcp或者串口服务器(485转以太网),PLC从以太网读取。这样plc程序也简洁一些。
2:如果不换的话,第一考虑用更高得比特率(没有太明显作用),设置更低得报错延时与重发次数(但是挡不住发生报错就是慢)
第二的话就是读写分开写程序,不要混在一起,因为不是一直写入,读取基本随时随地。
第三就是你的这些仪表,可以适当分类。比如你的变频器不需要一直读写吧(看你需求),称重的话也是一个流程一个物料读取一次。
温度表的话看你的实时性要求,可以适当加点延时。然后温度表多的话,要控制成本,可以指给温度表加那种便宜的串口服务器,一起读取所有连接得表,然后自己按照报文去拆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最好是换通讯方式,比如modbus-tcp或者串口服务器(485转以太网),PLC从以太网读取。这样plc程序也简洁一些。
2:如果不换的话,第一考虑用更高得比特率(没有太明显作用),设置更低得报错延时与重发次数(但是挡不住发生报错就是慢)
第二的话就是读写分开写程序,不要混在一起,因为不是一直写入,读取基本随时随地。
第三就是你的这些仪表,可以适当分类。比如你的变频器不需要一直读写吧(看你需求),称重的话也是一个流程一个物料读取一次。
温度表的话看你的实时性要求,可以适当加点延时。然后温度表多的话,要控制成本,可以指给温度表加那种便宜的串口服务器,一起读取所有连接得表,然后自己按照报文去拆分。

感谢大佬指点,方案是改不了的,PID根据重量反馈,调整变频器输出,连续配料,以往我们都是用模拟量,反应快,但是客户嫌贵不愿意

网友B:
粗略计算先看PLC整体的扫描周期T us,1拖16T 也是挺快的
一个网络只接同一通讯格式的设备

网友C:
我们有解决方案,方便加V不
佛山高迈德科技专业研发生产Profinet转modbus模块,Profinet/EIP远程IO,can转Profinet模块,PLC转网段NAT模块,PLC串口转网口模块。

网友D:
我带过14个485设备,要求不高, 主要是用来显示电压和电流,以及调电压和电流,当时用的是200SMART,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

网友E:
485的滞后会让你怀疑人生的。

网友F:
95个485设备,其中来一下干扰或报错,客户电话马上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