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8):
工控小白一枚。200smart 做主站,读取流量计里的瞬时流量和累计流量。用MODSCAN 扫描,累计流量整数可以读到,瞬时流量就只能在浮点数里读取,整数就是数值在乱跳。请教各位大神,200smart读取瞬时流量的程序应该怎么做?谢谢。流量计瞬时流量的地址为40100,累计流量整数部分地址40108。

网友A:
这个是用两个地址(2个字)存的浮点,把40100和40101同时读取上来,再到PLC里面将两个字合为浮点进行显示和运算就好了

网友B:
1楼正确,地址都不用合并。

网友C:
瞬时流量分辨率后小数点后4位了,肯定跳动啊。
既然两个地址的数据都读出来了,你想怎么处理就是你的问题了。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