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文件怎么打开,急,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4-10-29):
这样的文件怎么打开,急,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用STEP 7软件打开
是哪个版本
梦想就是即使遥远,即使荒唐,依旧无法放弃的存在。
zhaoaron

网友B:
用高版本的打开肯定没问题
你可以到现场看看什么系统,哪一年的项目大体也能猜出来吧
经典step7 就用5.6就行,都可以兼容打开经典step7的软件。
程序使用的版本是查不到的。
大神,之前就是用v13读PLC后另存为的,应该从哪里打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