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29):
描述:start center软件
描述:路径
描述:pdata文件路径
我们公司有的设备用的S7-300PLC,触摸屏是一个研华的一体机,中间用profinet线连接。上面安装了SIMATIC WinCC Professional V14.0 SP1,平时使用的时候是用一个start center的软件运行project文件夹下面的PDATA文件,运行起来就可以控制设备了。
  目前这台一体机触屏坏了,我们想换个一体机。我在我的电脑上装了SIMATIC WinCC Professional V14.0 SP1,也把project文件夹复制过来了,更改了电脑名字和IP和原来的相同,倒是可以运行,就是没有任何数据。那应该是没和PLC通信上。
  请问各位大佬,这种情况是我还需要改啥参数吗?

网友A:
PGPC端口检查了吗

网友B:
安装SIMATIC NET 或者 SIMATIC STEP7 PROFESSIONAL
然后检查PC/PG通讯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SIMATIC NET 或者 SIMATIC STEP7 PROFESSIONAL
然后检查PC/PG通讯设置

谢谢,我去装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GPC端口检查了吗

这个只是个运行一体机,不编程。我也没有源程序,在哪个软件检查PCPG端口呀?

网友C:
开始-设置--控制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始-设置--控制面板...---------------->>>>>>>>>>>>>>

啊,这个啊,我一直以为是step7 的那个PC/PG端口呢。
谢啦。

楼主:
来还愿了,
我用一台旧笔记本,重装了win7,安装了SIMATIC WinCC Professional V14.0 SP1。安装完成后在控制面板里找到PC/PG接口,修改成插网线的网卡。再将原PDATA.FWC程序文件夹复制到start center的启动文件夹。更改IP和原电脑相同。然后就通信上了。
感谢楼上各位大佬的指导
  • 下载积分:+1(leeleem)
  • 下载积分:+5(zhaoaron) 好贴好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来还愿了,
    我用一台旧笔记本,重装了win7,安装了SIMATIC WinCC Professional V14.0 SP1。安装完成后在控制面板里找到PC/PG接口,修改成插网线的网卡。再将原PDATA.FWC程序文件夹复制到start center的启动文件夹。更改IP和原电脑相同。然后就通信上了。
    感谢楼上各位大佬的指导

    有始有终,这才是工控人家园应该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