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模似量干拢信号怎么处理

楼主(2024-10-31):
西门子模似量电流输入信号到模块中,测量时比方说有10ma,但是程序中出现超量程怎么处理
zhaoaron

网友A:
稀奇古怪问题,可能由很简单问题引起的。。。
1、接线方式对不对,
2、CPU是啥
3、新设备,旧设备
4、你的模块型号
5、程序组态对不对
6、一个模块所有点都有问题,还是就这一个地方有问题
7、模块接线臂好使不?
8、有没有变送器?
......

楼主:
设备已正常使用N年了,二线制的设备
zhaoaron

网友A:
那你怎么证明是突然有干扰呢??
......

楼主:
有一段时间,不固定,模似量的显示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