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绝对式编码器和增量式编码器,在伺服中的应用区别?

楼主(2024-11-02):
请问伺服系统中,一般的常见设备应用的是绝对式编码器还是增量式编码器?
什么时候选用绝对式编码器,什么时候选用增量式编码器?
绝对式和增量式对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的型号选型都有区别吗?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A:
你想断电保持当前的位置,通讯读取编码器位置就用绝对值,需要带电池还需要伺服要有绝对值才行
你想用感应回原点,那就用增量,不需要电池

网友B:
银子多用绝对位置编码器。对于监控马达坐标有好处。

网友C:
驱动器选型没区别,就是编码器加个电池,价格上差别没有很大,不差钱可以无脑绝对式,差钱就在比较容易发生干涉不方便找原点的轴上使用

网友D:
没区别
且购买价 仅仅伺服线 一个电池的差价 绝对值型和增量型 整套差价在 80左右。
用法 绝对值 回零 用绝对定位就行。。
增量回零 挂原点限制 常规回零
不过绝对值 要配套总线使用合适

网友E:
带电池的绝对值编码器就不要来充数了

网友F:
问过一次,老西家伺服绝对值编码器不带电池

网友G:
欧美都不带电池吧,现在用的科尔摩根,派克,都没有电池

网友H:
绝对值的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