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02):
楼主在用户手册里没有查明白,现在都是零零散散的去网上查的
大佬们能不能指条路在哪能看详细的注释哇

网友A:
全局软元件注释里,右键 样本注释引用
本司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业自动化开发工作:

1.各类PLC程序设计, 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可CAD、eplan出图接线图。
联系方式:QQ 275518719 微信:HEXI510

网友B:
手册手册手册

网友C:
FX3S.FX3G.FX3U系列编程手册(基本应用指令说明书)
  • 下载积分:+2(沈不谦) 真诚感谢!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网友D:
    123楼都是好样的
    qq群4057363
    学习交流,共同进步☜
    :赠人玫瑰 🌹  手留余香!

网友E:
    CTRL +F查询关键字,结合指令介介绍去看说明,很多特殊软元件单看注释没啥太大意义。

    专业外协

网友F:
      编程手册、系统手册都有的 官网 想什么有什么
    永远年轻

网友G:
    是这个吗?
    附件: FX系列特殊寄存器汇总表.pdf (12 K) 下载次数:14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H:
    "M8000"    "RUN监视常开触点"
    "M8001"    "RUN监视常闭触点"
    "M8002"    "初始脉冲常开触点"
    "M8003"    "初始脉冲常闭触点"
    "M8004"    "错误发生"
    "M8005"    "电池电压不足"
    "M8006"    "电池电压不足锁存"
    "M8007"    "瞬间停止检测"
    "M8008"    "停电检测"
    "M8009"    "DC24V宕机"
    "M8011"    "10ms时钟"
    "M8012"    "100ms时钟"
    "M8013"    "1s时钟"
    "M8014"    "1分时钟"
    "M8015"    "内置实时时钟"
    "M8016"    "内置实时时钟"
    "M8017"    "内置实时时钟"
    "M8018"    "内置实时时钟"
    "M8019"    "内置实时时钟"
    "M8020"    "零标志"
    "M8021"    "借位标志"
    "M8022"    "进位标志"
    "M8024"    "BMOV方向指定"
    "M8025"    "HSC模式"
    "M8026"    "RAMP模式"
    "M8027"    "PR模式"
    "M8028"    "FROM/TO指令允许中断"
    "M8029"    "指令执行完成"
    "M8030"    "电池LED熄灯指令"
    "M8031"    "非保持存储器全清除"
    "M8032"    "保持存储器全清除"
    "M8033"    "存储器保持停止"
    "M8034"    "全部输出禁止"
    "M8035"    "强制RUN模式"
    "M8036"    "强制RUN指令"
    "M8037"    "强制STOP指令"
    "M8038"    "参数设置"
    "M8039"    "恒定扫描模式"
    "M8040"    "转移禁止"
    "M8041"    "转移开始"
    "M8042"    "开始脉冲"
    "M8043"    "原点回归完成"
    "M8044"    "原点条件"
    "M8045"    "全部输出复位禁止"
    "M8046"    "STL状态动作"
    "M8047"    "STL监视有效"
    "M8048"    "报警器动作"
    "M8049"    "报警器有效"
    "M8050"    "I00□禁止(输入中断)"
    "M8051"    "I10□禁止(输入中断)"
    "M8052"    "I20□禁止(输入中断)"
    "M8053"    "I30□禁止(输入中断)"
    "M8054"    "I40□禁止(输入中断)"
    "M8055"    "I50□禁止(输入中断)"
    "M8056"    "I6□□禁止(定时器中断)"
    "M8057"    "I7□□禁止(定时器中断)"
    "M8058"    "I8□□禁止(定时器中断)"
    "M8059"    "计数器中断禁止"
    "M8060"    "I/O配置错误"
    "M8061"    "PLC硬件错误"
    "M8062"    "PLC/PP通信错误"
    "M8063"    "串行通信错误(ch1)"
    "M8064"    "参数错误"
    "M8065"    "语法错误"
    "M8066"    "梯形图错误"
    "M8067"    "运算错误"
    "M8068"    "运算出错锁存"
    "M8069"    "I/O总线检查"
    "M8070"    "并联链接 主站时驱动"
    "M8071"    "并联链接 子站时驱动"
    "M8072"    "并联链接 运行中时为ON"
    "M8073"    "并联链接 M8070/M8071设置不良"
    "M8075"    "采样跟踪准备开始指令"
    "M8076"    "采样跟踪执行开始"
    "M8077"    "采样跟踪执行中监视"
    "M8078"    "采样跟踪执行完成监视"
    "M8079"    "跟踪次数超出512次时为ON"
    "M8090"    "BKCMP 块比较信号"
    "M8091"    "COMRD,BINDA 输出字符数切换信号"
    "M8099"    "高速环形计数器运行"
    "M8105"    "Flash存储器写入中"
    "M8107"    "软元件注释登录确认"
    "M8109"    "输出刷新错误"
    "M8121"    "RS232C发送待机中"
    "M8122"    "RS232C发送标志"
    "M8123"    "RS232C接收完成标志"
    "M8124"    "RS232C载体接收中"
    "M8126"    "全局信号(ch1)"
    "M8127"    "接通请求握手信号(ch1)"
    "M8128"    "接通请求错误标志(ch1)"
    "M8129"    "超时判定"
    "M8130"    "HSZ 表比较模式"
    "M8131"    "HSZ 表比较执行完成标志"
    "M8132"    "HSZ,PLSY 速度模型模式"
    "M8133"    "HSZ,PLSY 速度模式完成"
    "M8138"    "HSCT执行完成标志"
    "M8139"    "高速计数器比较指令执行中"
    "M8151"    "变频器通信中(ch1)"
    "M8152"    "变频器通信错误(ch1)"
    "M8153"    "变频器通信错误(ch1)"
    "M8154"    "IVBWR指令错误(ch1)"
    "M8156"    "变频器通信中(ch2)"
    "M8157"    "变频器通信错误(ch2)"
    "M8158"    "变频器通信错误(ch12)"
    "M8159"    "IVBWR指令错误(ch2)"
    "M8160"    "XCH的SWAP功能"
    "M8161"    "8位处理模式"
    "M8162"    "高速并列链接模式"
    "M8165"    "SORT2 降序排序"
    "M8167"    "HKY HEX数据处理功能"
    "M8168"    "SMOV的HEX处理功能"
    "M8170"    "输入X000 脉冲捕捉"
    "M8171"    "输入X001 脉冲捕捉"
    "M8172"    "输入X002 脉冲捕捉"
    "M8173"    "输入X003 脉冲捕捉"
    "M8174"    "输入X004 脉冲捕捉"
    "M8175"    "输入X005 脉冲捕捉"
    "M8176"    "输入X006 脉冲捕捉"
    "M8177"    "输入X007 脉冲捕捉"
    "M8178"    "并联链接通道切换"
    "M8179"    "简易PLC间链接通道切换"
    "M8183"    "数据顺控错误(主站)"
    "M8184"    "数据顺控错误(1站)"
    "M8185"    "数据顺控错误(2站)"
    "M8186"    "数据顺控错误(3站)"
    "M8187"    "数据顺控错误(4站)"
    "M8188"    "数据顺控错误(5站)"
    "M8189"    "数据顺控错误(6站)"
    "M8190"    "数据顺控错误(7站)"
    "M8191"    "数据顺控执行中"
    "M8198"    "C251,C252,C254用1倍频/4倍频"
    "M8199"    "C253,C255用1倍频/4倍频切换"
    "M8200"    "C200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01"    "C201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02"    "C202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03"    "C203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04"    "C204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05"    "C205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06"    "C206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07"    "C207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08"    "C208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09"    "C209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10"    "C210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11"    "C211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12"    "C212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13"    "C213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14"    "C214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15"    "C215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16"    "C216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17"    "C217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18"    "C218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19"    "C219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20"    "C220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21"    "C221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22"    "C222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23"    "C223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24"    "C224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25"    "C225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26"    "C226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27"    "C227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28"    "C228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29"    "C229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30"    "C230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31"    "C231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32"    "C232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33"    "C233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34"    "C234上升/下降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35"    "C235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36"    "C236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37"    "C237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38"    "C238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39"    "C239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40"    "C240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41"    "C241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42"    "C242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43"    "C243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44"    "C244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45"    "C245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46"    "C246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47"    "C247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48"    "C248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49"    "C249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50"    "C250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51"    "C251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52"    "C252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53"    "C253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54"    "C254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255"    "C255高速计数器计数方向"
    "M8304"    "零"
    "M8306"    "进位"
    "M8316"    "I/O非安装指定出错"
    "M8318"    "BFM初始化失败"
    "M8322"    "FX3UC-32MT-LT-2机型辨别"
    "M8323"    "内置CC-Link/LT配置请求"
    "M8324"    "内置CC-Link/LT配置完成"
    "M8328"    "指令不执行"
    "M8329"    "定位指令异常完成"
    "M8330"    "DUTY 定时时钟输出1"
    "M8331"    "DUTY 定时时钟输出2"
    "M8332"    "DUTY 定时时钟输出3"
    "M8333"    "DUTY 定时时钟输出4"
    "M8334"    "DUTY 定时时钟输出5"
    "M8336"    "DVIT 中断输入指定有效"
    "M8338"    "PLSV 加减速运行"
    "M8340"    "Y000用脉冲输出中监视"
    "M8341"    "Y000用清除信号输出功能"
    "M8342"    "Y000用原点回归方向指定"
    "M8343"    "Y000用正转极限"
    "M8344"    "Y000用反转极限"
    "M8345"    "Y000用近点DOG信号逻辑取反"
    "M8346"    "Y000用零点信号逻辑取反"
    "M8347"    "Y000用中断信号逻辑取反"
    "M8348"    "Y000用定位指令驱动中"
    "M8349"    "Y000用脉冲输出停止指令"
    "M8350"    "Y001用脉冲输出中监视"
    "M8351"    "Y001用清除信号输出功能"
    "M8352"    "Y001用原点回归方向指定"
    "M8353"    "Y001用正转极限"
    "M8354"    "Y001用反转极限"
    "M8355"    "Y001用近点DOG信号逻辑取反"
    "M8356"    "Y001用零点信号逻辑取反"
    "M8357"    "Y001用中断信号逻辑取反"
    "M8358"    "Y001用定位的指令驱动中"
    "M8359"    "Y001用脉冲输出停止指令"
    "M8360"    "Y002用脉冲输出中监视"
    "M8361"    "Y002用清除信号输出功能"
    "M8362"    "Y002用原点回归方向指定"
    "M8363"    "Y002用正转极限"
    "M8364"    "Y002用反转极限"
    "M8365"    "Y002用近点DOG信号逻辑取反"
    "M8366"    "Y002用零点信号逻辑取反"
    "M8367"    "Y002用中断信号逻辑取反"
    "M8368"    "Y002用定位的指令驱动中"
    "M8369"    "Y002用脉冲输出停止指令"
    "M8370"    "Y003用脉冲输出中监视"
    "M8371"    "Y003用清除信号输出功能启用"
    "M8372"    "Y003用原点回归方向指定"
    "M8373"    "Y003用正转极限"
    "M8374"    "Y003用反转极限"
    "M8375"    "Y003用近点DOG信号逻辑反转"
    "M8376"    "Y003用零点信号逻辑反转"
    "M8377"    "Y003用中断信号逻辑反转"
    "M8378"    "Y003用定位指令驱动中"
    "M8379"    "Y003用脉冲输出停止指令"
    "M8380"    "高速计数器运行状态"
    "M8381"    "高速计数器运行状态"
    "M8382"    "高速计数器运行状态"
    "M8383"    "高速计数器运行状态"
    "M8384"    "高速计数器运行状态"
    "M8385"    "高速计数器运行状态"
    "M8386"    "高速计数器运行状态"
    "M8387"    "高速计数器运行状态"
    "M8388"    "高速计数器功能更改用触点"
    "M8389"    "外部复位输入逻辑切换"
    "M8390"    "C244用功能切换"
    "M8391"    "C245用功能切换"
    "M8392"    "C248,C253用功能切换"
    "M8393"    "延迟时间设置用触点"
    "M8394"    "HCMOV中断驱动触点"
    "M8398"    "1ms环形计数器"
    "M8401"    "RS2发送待机标志(ch1)"
    "M8402"    "RS2发送标志(ch1)"
    "M8403"    "RS2接收完成标志(ch1)"
    "M8404"    "RS2载体检测标志(ch1)"
    "M8409"    "RS2接收超时(ch1)"
    "M8421"    "RS2发送待机标志(ch2)"
    "M8422"    "RS2发送标志(ch2)"
    "M8423"    "RS2接收完成标志(ch2)"
    "M8424"    "RS2载体检测标志(ch2)"
    "M8426"    "全局ON(ch2)"
    "M8427"    "接通请求发送中(ch2)"
    "M8428"    "接通请求出错标志(ch2)"
    "M8429"    "接通请求大小切换(ch2)"
    "M8438"    "串行通信错误(ch2)"
    "M8449"    "特殊块错误标志"
    "M8460"    "DVIT Y000用户中断输入指令"
    "M8461"    "DVIT Y001用户中断输入指令"
    "M8462"    "DVIT Y002用户中断输入指令"
    "M8463"    "DVIT Y003用户中断输入指令"
    "M8464"    "DSZR,ZRN Y000清除信号软元件启用"
    "M8465"    "DSZR,ZRN Y001清除信号软元件启用"
    "M8466"    "DSZR,ZRN Y002清除信号软元件启用"
    "M8467"    "DSZR,ZRN Y003清除信号软元件启用"
    "M8484"    "扩展总线异常发生时强制停止"
    "M8489"    "特殊参数错误"
    "D8000"    "看门狗定时器"
    "D8001"    "PLC类型以及系统版本"
    "D8002"    "存储器容量"
    "D8003"    "存储器类型"
    "D8004"    "错误M编号"
    "D8005"    "电池电压"
    "D8006"    "电池电压不足检测等级"
    "D8007"    "瞬间停止检测"
    "D8008"    "停电检测时间"
    "D8009"    "DC24V宕机模块编号"
    "D8010"    "扫描当前值"
    "D8011"    "MIN扫描时间"
    "D8012"    "MAX扫描时间"
    "D8013"    "秒"
    "D8014"    "分"
    "D8015"    "时"
    "D8016"    "日"
    "D8017"    "月"
    "D8018"    "年"
    "D8019"    "星期"
    "D8020"    "输入滤波器调整"
    "D8028"    "Z(Z0)寄存器的内容"
    "D8029"    "V(V0)寄存器的内容"
    "D8039"    "恒定扫描时间"
    "D8040"    "ON状态编号1"
    "D8041"    "ON状态编号2"
    "D8042"    "ON状态编号3"
    "D8043"    "ON状态编号4"
    "D8044"    "ON状态编号5"
    "D8045"    "ON状态编号6"
    "D8046"    "ON状态编号7"
    "D8047"    "ON状态编号8"
    "D8049"    "ON状态最小编号"
    "D8060"    "I/O配置错误非安装起始编号"
    "D8061"    "PLC硬件错误的出错代码号"
    "D8062"    "PLC/PP通信错误的出错代码"
    "D8063"    "并联链接/RS232C通信的出错代码"
    "D8064"    "参数错误的出错代码号"
    "D8065"    "语法错误的出错代码号"
    "D8066"    "梯形图错误的出错代码号"
    "D8067"    "运算错误的出错代码号"
    "D8068"    "运算出错发生步号锁存"
    "D8069"    "M8065~7的错误发生步号"
    "D8070"    "并联链接错误判定时间 500ms"
    "D8099"    "高速环形计数器"
    "D8101"    "PLC类型以及系统版本"
    "D8102"    "存储器容量"
    "D8107"    "软元件注释登录数"
    "D8108"    "特殊模块连接台数"
    "D8109"    "输出刷新错误发生Y编号"
    "D8120"    "通信格式"
    "D8121"    "站号设置"
    "D8122"    "RS232C发送数据剩余数"
    "D8123"    "RS232C接收数据数"
    "D8124"    "首(8位)初始值STX"
    "D8125"    "终端(8位)初始值ETX"
    "D8127"    "接通请求用起始编号指定"
    "D8128"    "接通请求数据数指定"
    "D8129"    "超时判定时间"
    "D8130"    "高速比较表计数器 HSZ"
    "D8131"    "高速模式表计数器 HSZ,PLSY"
    "D8132"    "高速模式频率(下)HSZ,PLSY"
    "D8133"    "高速模式频率(上)HSZ,PLSY"
    "D8134"    "高速模式目标脉冲数(下)"
    "D8135"    "高速模式目标脉冲数(上)"
    "D8136"    "输出脉冲数(下)PLSY,PLSR"
    "D8137"    "输出脉冲数(上)PLSY,PLSR"
    "D8138"    "HSCT 表计数"
    "D8139"    "执行中指令数"
    "D8140"    "至Y000的输出脉冲数(下)"
    "D8141"    "至Y000的输出脉冲数(上)"
    "D8142"    "至Y001的输出脉冲数(下)"
    "D8143"    "至Y001的输出脉冲数(上)"
    "D8150"    "变频器通信响应等待时间(ch1)"
    "D8151"    "变频器通信中步编号(ch1)"
    "D8152"    "变频器通信出错代码(ch1)"
    "D8153"    "变频器通信错误步锁存(ch1)"
    "D8154"    "IVBWR 错误发生参数(ch1)"
    "D8155"    "变频器通信响应等待时间(ch2)"
    "D8156"    "变频器通信中步编号(ch2)"
    "D8157"    "变频器通信出错代码(ch2)"
    "D8158"    "变频器通信错误步锁存(ch2)"
    "D8159"    "IVBWR 错误发生参数(ch2)"
    "D8166"    "特殊块错误发生状况"
    "D8169"    "访问权限状态"
    "D8173"    "相应站编号设置"
    "D8174"    "通信子站设置状态"
    "D8175"    "刷新范围设置"
    "D8176"    "相应站编号设置"
    "D8177"    "通信子站数设置"
    "D8178"    "刷新范围设置"
    "D8179"    "还原次数"
    "D8180"    "监视时间"
    "D8182"    "Z1寄存器的内容"
    "D8183"    "V1寄存器的内容"
    "D8184"    "Z2寄存器的内容"
    "D8185"    "V2寄存器的内容"
    "D8186"    "Z3寄存器的内容"
    "D8187"    "V3寄存器的内容"
    "D8188"    "Z4寄存器的内容"
    "D8189"    "V4寄存器的内容"
    "D8190"    "Z5寄存器的内容"
    "D8191"    "V5寄存器的内容"
    "D8192"    "Z6寄存器的内容"
    "D8193"    "V6寄存器的内容"
    "D8194"    "Z7寄存器的内容"
    "D8195"    "V7寄存器的内容"
    "D8201"    "当前链接扫描时间"
    "D8202"    "最大链接扫描时间"
    "D8203"    "数据顺控错误数(主站)"
    "D8204"    "数据顺控错误数(1站)"
    "D8205"    "数据顺控错误数(2站)"
    "D8206"    "数据顺控错误数(3站)"
    "D8207"    "数据顺控错误数(4站)"
    "D8208"    "数据顺控错误数(5站)"
    "D8209"    "数据顺控错误数(6站)"
    "D8210"    "数据顺控错误数(7站)"
    "D8211"    "数据传送出错代码(主站)"
    "D8212"    "数据传送出错代码(1站)"
    "D8213"    "数据传送出错代码(2站)"
    "D8214"    "数据传送出错代码(3站)"
    "D8215"    "数据传送出错代码(4站)"
    "D8216"    "数据传送出错代码(5站)"
    "D8217"    "数据传送出错代码(6站)"
    "D8218"    "数据传送出错代码(7站)"
    "D8300"    "显示器模块控制软元件(D)"
    "D8301"    "显示器模块控制软元件(M)"
    "D8302"    "显示语言"
    "D8303"    "LCD对比度"
    "D8310"    "RND随机数产生用数据"
    "D8312"    "运算出错发生步锁存"
    "D8314"    "M8065~7 错误发生步"
    "D8316"    "非安装I/O编号指定指令步"
    "D8318"    "BFM初始化功能错误发生模块号"
    "D8319"    "BFM初始化功能错误发生BFM号"
    "D8330"    "DUTY 定时时钟输出1扫描数计数"
    "D8331"    "DUTY 定时时钟输出2扫描数计数"
    "D8332"    "DUTY 定时时钟输出3扫描数计数"
    "D8333"    "DUTY 定时时钟输出4扫描数计数"
    "D8334"    "DUTY 定时时钟输出5扫描数计数"
    "D8336"    "DVIT用中断输入指定"
    "D8340"    "Y000用当前值"
    "D8342"    "Y000用偏置速度"
    "D8343"    "Y000用最高速度"
    "D8345"    "Y000用爬行速度"
    "D8346"    "Y000用原点回归速度"
    "D8348"    "Y000用加速时间"
    "D8349"    "Y000用减速时间"
    "D8350"    "Y001用当前值"
    "D8352"    "Y001用偏置速度"
    "D8353"    "Y001用最高速度"
    "D8355"    "Y001用爬行速度"
    "D8356"    "Y001用原点回归速度"
    "D8358"    "Y001用加速时间"
    "D8359"    "Y001用减速时间"
    "D8360"    "Y002用当前值"
    "D8362"    "Y002用偏置速度"
    "D8363"    "Y002用最高速度"
    "D8365"    "Y002用爬行速度"
    "D8366"    "Y002用原点回归速度"
    "D8368"    "Y002用加速时间"
    "D8369"    "Y002用减速时间"
    "D8370"    "Y003用当前值"
    "D8372"    "Y003用偏置速度"
    "D8373"    "Y003用最高速度"
    "D8375"    "Y003用爬行速度"
    "D8376"    "Y003用原点回归速度"
    "D8378"    "Y003用加速时间"
    "D8379"    "Y003用减速时间"
    "D8393"    "延迟时间"
    "D8395"    "源代码信息、块口令状态"
    "D8396"    "CC-Link/LT设置信息"
    "D8398"    "环形计数器"
    "D8400"    "RS2 通信格式(ch1)"
    "D8402"    "RS2 发送数据剩余点数(ch1)"
    "D8403"    "RS2 接收点数监视(ch1)"
    "D8405"    "RS2 通信参数显示(ch1)"
    "D8409"    "RS2 超时时间设置(ch1)"
    "D8410"    "RS2 首(ch1)"
    "D8412"    "RS2 终端(ch1)"
    "D8414"    "RS2 接收总数(接收数据)(ch1)"
    "D8415"    "RS2 接收总数(计算结果)(ch1)"
    "D8416"    "RS2 发送总数(ch1)"
    "D8419"    "RS2 运行模式(ch1)"
    "D8420"    "RS2 通信格式(ch2)"
    "D8421"    "计算机链接(ch2) 站号设置"
    "D8422"    "RS2 发送数据剩余点数(ch2)"
    "D8423"    "RS2 接收点数监视(ch2)"
    "D8425"    "RS2 通信参数显示(ch2)"
    "D8427"    "接通请求起始编号指定(ch2)"
    "D8428"    "接通请求数据数指定(ch2)"
    "D8429"    "RS2 超时时间设置(ch2)"
    "D8430"    "RS2 首(ch2)"
    "D8432"    "RS2 终端(ch2)"
    "D8434"    "RS2 接收总数(接收数据)(ch2)"
    "D8435"    "RS2 接收总数(计算结果)(ch2)"
    "D8436"    "RS2 发送总数(ch2)"
    "D8438"    "串行通信错误2(ch2) 出错代码"
    "D8439"    "RS2 运行模式(ch2)"
    "D8464"    "DSZR,ZRN Y000清除信号软元件指定"
    "D8465"    "DSZR,ZRN Y001清除信号软元件指定"
    "D8466"    "DSZR,ZRN Y002清除信号软元件指定"
    "D8467"    "DSZR,ZRN Y003清除信号软元件指定"
    "D8489"    "特殊参数错误代码"
  • 下载积分:+2(沈不谦) 热心助人!
  • QQ: 284545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C:
    FX3S.FX3G.FX3U系列编程手册(基本应用指令说明书)

    大佬给力,手册藏太深我自己没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