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触摸屏和温控表的通讯

楼主(2024-11-02):
位老师,小弟刚接触通讯控制,现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这个案例中,我想在屏上直接控表的RUN/STOP项,怎么做?现在是控制CTRL(表的控制方式)地址是06H。只因RUN的地址是1BH,这个在屏上的多状态位开关上无法输入,请问是哪出问题,怎样解决?

楼主:
这个就是控CTRL的情况,我想要的是表显RUN或者STOP的

网友A:
知道地址,那就写入内容就行啦,一般用H6功能码,地址找到,然后写入内容多少就行

楼主:
请问大师,我用的是宇电表的AIBUS通讯协议,屏是MT6070IH,多状态开关地址不支持法写个这个1BH,你能不能具体说明一下怎么操作t,先谢了。

网友B:
可以试试modbus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