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公司要采集薄膜分切机的生产数据,有以下要求:
1.增加工控机记录每卷膜不同米数对应的线速度,采集频率10-60s可调。可以人工回查记录曲线及数据。
2.记录的数据包含日期、时间、膜卷编号(自动生成流水号)、米数及对应线速度。数据可以导出。
3.在数据回查页面,显示米数与线速度对应关系图。可以设定标准工艺曲线作为对照(设定10个控制点)。如图1
4.单个机台数据记录量要求超过1年
我初步想用组态王,但感觉组态王有几个问题不好实现
1.采集频率是固定的,不方便调整
2.组态王采集都是连续的,怎样实现以膜卷作为一个独立的数据?
请大虾们给我一些思路和实现方法,谢谢!

zhaoaron

网友A:
OPC server+软件专业.看你是啥PLC了。

楼主:
设备是日本的,PLC是三菱的Q系列,现在想另做一个项目,采集运行数据,PLC还没有选型,有什么推荐?

楼主:
设备是日本的,PLC是三菱的Q系列,现在想另做一个项目,采集运行数据,PLC还没有选型,有什么推荐?
引用 网友A:
OPC server+软件专业.看你是啥PLC了。

网友B:
C#写一个

网友C:
所有的组态软件斗可以轻松实现,OPC+组态软件。
6楼  发表于: 前天
三菱的可以用mx插件,比较简单好上手
7楼  发表于: 前天
只能用C#写一个了
8楼  发表于: 前天
引用楼主ccy5156于2024-11-02 22:45发表的 采集生产设备的数据,用哪个组态软件可以实现 :
公司要采集薄膜分切机的生产数据,有以下要求:
1.增加工控机记录每卷膜不同米数对应的线速度,采集频率10-60s可调。可以人工回查记录曲线及数据。
2.记录的数据包含日期、时间、膜卷编号(自动生成流水号)、米数及对应线速度。数据可以导出。
3.在数据回查页面,显示米数与线速度对应关系图。可以设定标准工艺曲线作为对照(设定10个控制点)。如图1
4.单个机台数据记录量要求超过1年

1.上位机软件采集数据的周期都是可以独立设置修改的。
2.想单独采集某个设备的数据,只要对应的字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