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Modbus RTU通讯时轮询问题

楼主(2024-11-03):
各位前辈,在做Modbus RTU通讯时,一主多从,需要用到轮询。一个从站读取完成,收到后,再继续下个从站。万一遇到中途有个从站故障,那么轮询就无法进行下去了,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

楼主:
我想到的办法是每个从站等待接收返回数值时加个计时器,超时就就跳过

网友A:
从站故障也跳转

网友B:
3U不确定,5U的直接SM400输出ADPRW指令就行,我连十几个从站这样写正常用,不过错误超时的时间尽量设短一点,个别从站连接错误也不影响。

楼主:
这样用计时器跳过错误站点

网友C:
超時就跳過

网友D(2024-12-13):
1号站应答后执行2号站指令,2号站应答后执行3号站指令,如果2号站通信超时也执行3号站指令………………

网友E:
你也可以直接用递增做一个时钟
一秒询一个站 不管正常还是故障 都是一秒过 缺点就是 如果从站太多 周期长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从站故障也跳转
用什么办法来判定从站是否故障

网友G:
如图,每次轮询做个缓存,正常则轮询会变化,异常则轮询和缓存相等,超过特定时间自动递增轮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