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03):
如题,除了替代andb和orb以外,完全失去了MC指令的功能。
MC不被驱动时,MCS-MCR之间的程序仍要进行未驱动执行(仍要生成沿,锁定out为0)

网友A:
没什么用,只能说信捷的是大部分看着和三菱一样,实际上有些功能不一样,不可完全照搬三菱的用法。比如上升沿的写法,普通LDP要下周期才生效,反而比LD常开生效慢,这造成有些困扰的情况,后面才开发了LDP M0 M1这种当前周期生效的写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用,只能说信捷的是大部分看着和三菱一样,实际上有些功能不一样,不可完全照搬三菱的用法。比如上升沿的写法,普通LDP要下周期才生效,反而比LD常开生效慢,这造成有些困扰的情况,后面才开发了LDP M0 M1这种当前周期生效的写法。

我倒是看到手册上是这么写的,然后实测了一下,根本不存在延时生效,所有用法都是立即生效到下一周期的当前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倒是看到手册上是这么写的,然后实测了一下,根本不存在延时生效,所有用法都是立即生效到下一周期的当前位置

https://zhuanlan.zhihu.com/p/703927010 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或者随便搜一下信捷上升沿。只能说你的测试方法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