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一秒采集一次数据怎么实现

楼主(2024-11-04):
大神们,小弟有一个问题 plc程序怎么写才能每隔一秒记录一个d寄存器的数据给连续的寄存器
奥里给

网友A:
变址,或者建立数组指定数组下标

网友B:
WSFL,字左移指令

小侯

网友C:
每秒將D100~D198數值搬移到D101~D199並且將D0數值存入D100
RND是亂數生成,只是要有數據產生的感覺

网友D:
直接D100就行了

网友E:
可以试试 中断

网友F:
RND是说明指令啊

网友G(2024-12-18):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H:
虽然不太懂楼主的意思,但是7楼的我觉得最接近了

网友I(2025-01-22):
直接使用PLC自带的1秒计时器上升或者下降沿,然后接一个mov就是每秒一次了

网友J:
先入线出,或者批量移位
PLC、触摸屏、C#上位机组态监控,输送带,非标机械,控制柜,现场施工,电气代理16639500085

网友K:
如果不是FX系列的话,直接用数据记录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