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04):
变量名不支持汉字勉强还能忍,程序中全局变量名和其绝对地址间完全不互相提示完全互不影响,注释也是分开的,太不利于程序编写了

网友A:
下次不用就行,和MCGS一样靠吹牛逼的吹出来的

网友B:
台达的ISP你可以试试看,简直天下第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下次不用就行,和MCGS一样靠吹牛逼的吹出来的

天宫也在用  都吹到太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下次不用就行,和MCGS一样靠吹牛逼的吹出来的

MCGS我也不用,但是做标准机项目性价比很高,做物流项目采购过一批,集成2路称重激励信号输入,还带输入输出信号,做非标项目就不推荐用了,不顺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台达的ISP你可以试试看,简直天下第一

试试 台达思图平台DIAStudio 好用

网友F:
国产的还有很大上升空间
命自我立

网友G(2024-12-11):
三菱GXW2,3也是一样吧,直接软元件和标签名的对应软元件重复,不会提醒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三菱GXW2,3也是一样吧,直接软元件和标签名的对应软元件重复,不会提醒的

如果和国产信捷或台达比,已经好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