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最近国家补贴百分之20 看上了R7-8745H这个CPU的笔记本  又轻 核显还能打游戏  但是intel的就是 U5 或者14代的酷睿了 不知道怎么选择 我是专门做西门子系列的工控的 包括WINCC HMI 就是担心会遇到 AMD的处理器不兼容老版本的西门子工控软件  类似 WINCC 6.2 老版本的软件 唉 大佬给点意见

网友A:
兼容是系统和软件有关系,跟电脑处理器没关系
我以前同事真遇到过 做西门400系列的用 PCS7编程 在AMD R7 3700x 还是多少的CPU 反正是AMD的 就不行 用回老电脑 I5 8250U 就能正常安装使用  就是系统都是win10LTSC的 我就觉得诡异  我是不太懂  但是5~6K的笔记本 普通人的试错机会没有 AMD同价位和INTEL 的性能差一大截 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兼容是系统和软件有关系,跟电脑处理器没关系

做电路板的软件,曾经在非英特尔的处理器死机。换了就好了。

网友C:
用的順手的就是好工具

网友D:
我十几年前看到一个西门子软件,忘了什么软件了,说明里面说不保证intel以外的处理器能够正常运行,不过现在应该不存在了吧

网友E:
都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电路板的软件,曾经在非英特尔的处理器死机。换了就好了。

那应该我刚好没有遇到,我就用的AMD的处理器R5,老200的软件还可以用

网友F:
肯定是INTEL啊,AMD老是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G:
用英特尔吧,我台式机之前用的是AMD 1600X装W10然后装博图V17和V19各种错误。后来我升级到5600X安装了W11系统,最后装博图还是有问题。

网友H:
软件兼容性还是得是intel   本人觉得英特尔生态环境好一些
倍福编程软件仿真功能AMD用不了,产品生态支持吧